楼主(2020-11-29):
近日有朋友用太阳能电板,在阴天要求用镜子聚光保证发电量维持正常电量20%的最低功率,可以做到吗?
中午等等阳光强度大时镜子自动倒下,阳光较弱时镜子自动到聚光位置......
不得不说这个朋友真是想法颇多

网友A:
太阳能、风力这种受气候条件限制的适合做辅助供电,做主供电怎么都不容易实现。

网友B:
都阴天了,镜子还好使吗?
找个阴天试试照亮背阳楼道(地下室)

去阳关寻古路上看到的太阳能发电场,不理解望山怕死马的可以去体验一下,按指路牌开了一个多小时还见不到太阳矩阵板

网友C:
实话说吧,这个难度还是不小的,粗略统计一下,投入成本真是比较大,但是产出还小啊,几个环节有你忙的,追光,伺服调角度(每个镜片一组伺服,驱动这些电控需要的电源不一定比产生的电力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莫非是传说中的太阳能熔盐发电??
那个好像是聚焦太阳能融化专用盐,然后通过换热器产生蒸汽驱动发电......
好像没有太阳能发电板滴——那个最亮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熔盐塔

网友B:
回复 楼主:
啥盐不清楚没机会品尝表情电视里介绍过

是反光板还应该带弧度聚焦,少打2字被误解太阳能板表情抱歉

网友B:
忘了说,这一天可以直视太阳,但还不属于阴天,我理解的阴天是不对时间就搞不清楚太阳位置分不清上午下午

楼主:
实际上阴天太阳能电池板还是可以发电的(我家里的太阳能电池板在阴天充电电流0.15A,在中午太阳最厉害时充电电流2.75A,太阳能电池板空载电压最高19.2V,蓄电池是24节5AH混联组成的30AH磷酸铁锂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