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9):
厂里一直有个问题,不知坛友有没有好的设备或办法和经验,我们厂生产石英砂的,由于原料原矿太湿又赶产量,不能堆放,天气转潮,我们生产工艺是越干越好,现在太湿生产不出来,所以请教网友们有没有好的经验,现在用了热风机,用了太阳灯效果不明显。

网友A:
烘箱是可以做出来,最关键的是输送带不便宜,由于输送的是石英砂,输送带你只能用不锈钢的,输送带的长度决定了你的生产速度,热能供应你可以考虑热风机,燃料你可以考虑天然气,柴油,生物质,烘箱必须要配足够的排风,不然你的石英砂是没办法烘干的(本建议参考铝箔水洗生产线思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原料储量大不?还是想即用即烘?即用即烘效果不一定好,赶时间送料对吧?建议做烘房存储原材料。

网友B:
这其实是生产工艺的问题,新增生产流程中间环节的设备(烘干工艺设备),需要决策层(老板或者高管还有财务)计算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本来生产1吨石英砂的利润就超级微薄了,还扔个几万十几万块钱要去烧出烘干工艺流程,摊到每吨成本上,直接是亏损生产,并且还看不到利润增长。

最后老板拍板,不折腾了,穷死,继续热风机和太阳灯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到位

网友D:
这个考虑产能和成本问题,估计投入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