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中间继电器的使用疑问(20201130)

楼主(2020-11-29):
中间继电器的使用疑问

网友A:
这是两股道上的跑车,眼前看不到有碰撞的地方
查看一下其他地方或许有联络点

网友B:
这个只代表四则运算后把运算后的值放在D20中。其他地方会用到这个值。但这里不显示参与控制。

网友C:
C300计数器的值×常数4保存到D20寄存器。这一段和M100没有联系。
最好查找M100的线圈,反过来推算。

网友D:
乘法运算不会对M100有影响;看下是否有比较指令等,或有外围触摸屏上来操作M10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好的谢谢朋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