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30):
有没有人在家里,能处理现场故障的?或者别的什么途径,只能通过工程师站么?

不想去现场的同事怎么办?

网友A:
要看是哪家的PLC,西门子的200smart,可以做TF卡的程序卡,卡里的内容用读卡器读出可以传给任何人,对方用读卡器写到TF卡里即可下载程序。一个tf卡没多少钱。1200的卡就有点小贵了,而且好像不支持拷贝。

网友B:
看程序,改程序可远程,用蒲公英路由器,直接异地组网,硬件上的问题,如接线什么的,只能去现场查

网友C:
看故障大小了,有时候远程电话指导别人更新,有时候现场有电脑有网络就直接远程控制

网友D:
呵呵;只能具体情况再分析;如果真的是程序的问题,又不是你设计的话,复杂点又需要改动比较大你远程想搞好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E:
现在大部分还是现场解决的
小的问题可以通过网关 远程控制模块修改下程序

网友F:
我这样懒惰的人已经直接远程修改程序了,但仅仅在于现场的信号采集问题,还有工艺一些小变化更改一下功能,不过设备出去前还是调试一下的。

网友G:
看意思是你们自己做的设备(程序),如果对其很熟悉,让现场详细描述故障出现经过,根据现象提出处理意见解决之。
发现是程序BUG,那就去趟现场解决。

别人的程序,你又不熟悉,还是去现场,除非就是改换个输出(入)坏点,可以远程。

可能伤人的设备最后不要远程处理。

网友H:
我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向日葵联网处理(非标机器,已经送给客户一台编程笔记本)

网友I:
远程调试有办法的,我现在就在用。推荐一个东西,有人的USR-PLCNET500。据说串口网口的PLC都可以用,但是我只用过网口,我们自己的PLC都是网口的。现场开个热点连上外网就行,wifi网口都能用,好像还能用4G,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大气啊,还送笔记本.....程序不加密么.....

网友K:
部分厂家会留远程,有一定适用性。。。

网友L:
工程师站做VNC远程登陆,也可以购买如微软、谷歌眼镜,通过网络实时指导现场人员,当然很多社交APP也可以实现部分功能。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加密或者不加密,远程操作密码都在远程端输入,现场电脑桌面已经被远程接管,现场的键盘不能输入密码,现场人员看不到怕啥

网友M:
现在用天启物联网模块,既可以wifi也可以插手机卡

网友N:
我们这边用的向日葵

网友J:
回复 网友H:
针对某些特殊情况需要从现场PLC上载程序的怎么办呢?等你密码解除完客户把你网给断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怕什么?
子程序块(FB块等等)都有独立工程密码,上载完成他还是打不开啊

网友O:
可以用teamview来远程控制更改程序,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