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指定清零输出软元件

楼主(2020-11-30):
FX5U的指定清零输出软元件手册中没有
FX3U中有,但我在5U中找不到对应的软元件。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也是这个,可是没有指定软元件和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也是这个,可是没有指定软元件和D
指定软元件通过CPU的高速IO设定中设定,不再通过编程设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么么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吗请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