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1200CPU的问题

楼主(2020-11-30):
还没有用过的1200CPU,不知是否有默认的IP,有的话是多少?

网友A:
谁都不知道啊,只能实际搜索下,搜索到就看到了。。。

网友B:
192.168.0.1

网友C:
新品1200系列只有MAC地址,没有IP
直接选中MAC地址即可下载工程

网友A:
看错了,是cpu没用过,出厂默认是192.168.0.1的,不确定情况下,直接搜索即可,勾选兼容。。。

楼主:
原来以为要怎么寻找,后面发现搜索下就找到了MAC地址

网友D:
PLC跟电脑用网线连上,博图----在线---搜索就可以找到PLC
在工程里面组态里可以修改PLC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