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30):
数字万用表不管打在那个档位蜂鸣器一直响一般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错误侠用电阻挡或者电流测量电压烧坏了分流电阻或者是二极管。

网友B:
基本是报废了,建议你重新买一个,不是名牌的9205也就是25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