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3u 报警问题

楼主(2020-12-01):
自己做的一个流量计,经常会遇到高速计数器235不计数,估计是流量计问题,什么原因就不清楚了,有没有办法一个寄存器在通电以后一定时间内没有改变数值就报警的梯形图怎么写

网友A:
检测时间设定D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兄这个定时器没用啊 c235 和D100是同时的 没有时间差 所以即使高速计数器一直在计数 计时器也是在一直运行的 而不是计数器停止了才开始计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这个定时器没用啊 c235 和D100是同时的 没有时间差 所以即使高速计数器一直在计数 计时器也是在一直运行的 而不是计数器停止了才开始计时的

如果C235停止计数的时间超过延时时间T10就导通,如果高速计数器一直在计数,C235就不会等于D100,那么时间继电器也就不会导通,只有不计数时D100不会变化,一直等于C235。

你可以模拟仿真试一下,把D200设定50,然后不停改变C235的值,如果超过5秒不改变,T10就导通了,这个就可以用来做报警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软件里模拟是可以用的 一切正常的但是在3u写进去梯形图后 实际使用的时候计数和计时是同时进行的 235和寄存器一直是同步的  我把M8000换成 M8011 8012 8013了晚上再去试

网友A:
不会呀,这是PLC监控的

网友B:
如果X0时计数器的输入,直接写程序 LD X0 , OUT T0 K1000. LDI x0 , out T1 K1000 . ld T0 , OR t1 , OUT Y0 . k1000是报警设定的时间,Y0是报警输出点,这个程序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帮我看看我的梯形图问题出在哪里吗

网友C:
1楼的程序,寄存器差值只差一个扫描周期,你实际采集数据变化率不大的话,就要设大D200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位置错了,比较要放到传送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