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1):
闲置三菱PLC和触摸屏可否清除加密程序,学习再使用,谢谢!

网友A:
三菱的基本都可以,恢复出厂值就行了;
OMRON的有些有设禁止覆盖功能,需要专用的存储卡来操作;

网友B:
软件里有这个功能,直接清除就可以了

网友C:
PLC可以格式化,触摸屏可以重装OS进行初始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可以格式化,触摸屏可以重装OS进行初始化。

有安全秘钥的也可以吗?

网友A:
碰到最奇葩的功能是永宏的PLC,可以写入客户识别码,写入后这台PLC除了写入的的那台电脑之外,其它所有电脑都湾省不能操作,也不能初始化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碰到最奇葩的功能是永宏的PLC,可以写入客户识别码,写入后这台PLC除了写入的的那台电脑之外,其它所有电脑都湾省不能操作,也不能初始化操作;
假设当初的那台电脑废了之后,也就是这台PLC也废了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碰到最奇葩的功能是永宏的PLC,可以写入客户识别码,写入后这台PLC除了写入的的那台电脑之外,其它所有电脑都湾省不能操作,也不能初始化操作;
假设当初的那台电脑废了之后,也就是这台PLC也废了对吧。
可能识别的是电脑硬盘的ID,新的电脑换了把原来的硬盘装上也许还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碰到最奇葩的功能是永宏的PLC,可以写入客户识别码,写入后这台PLC除了写入的的那台电脑之外,其它所有电脑都湾省不能操作,也不能初始化操作;
假设当初的那台电脑废了之后,也就是这台PLC也废了对吧。
可能识别的是电脑硬盘的ID,新的电脑换了把原来的硬盘装上也许还能用;
这么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碰到最奇葩的功能是永宏的PLC,可以写入客户识别码,写入后这台PLC除了写入的的那台电脑之外,其它所有电脑都湾省不能操作,也不能初始化操作;

。。。。。震惊了。

网友H:
多数是可以,

网友I:
回复 网友D:
有密钥不行,只有带密钥的电脑才能进行操作,GOT本身也会存在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