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R FBD/LD编程请教

楼主(2020-12-01):
各位大侠好:
   最近三菱的在给我们公司推IQR系列的PLC和FBD/LD编程方式,上面决定试试。然后就着手干,这会儿遇到问题了,特来请教。
   如图,蓝色线怎么连上?试了OR_LT也不行。加了一个SM400就行了。
   这是个什么原理?有没有相关的文档推荐一下?我没找到

网友A:
OR_LT是什么指令?
用ENO启动TON?很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那个指令有点问题,图片重新上传了。意义都差不多,OR_LT

网友B:
觉得这种编程方式并没有什么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三菱有呀,这种编程方式的话三菱一行的列数(触点,比较指令等等)可以放很多很多。不然很多时候需要转行,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