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1):
CCLINK网络参数设置,远程输入输出和寄存器的参数设置不了,求问题所在。手册也看了,找不到解决方法。

网友A:
设置不了具体什么现象或是什么提示?
主站什么型号?

楼主:
用的是3U 不支持网络参数设置

网友B:
CCLINK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