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1):
步进继电器应用效果比普通继电器有优势吗!?

网友A:
三菱的步进有较大优势,比如:在不同步内可以双线圈,步进转移不需要RST等等。实例手册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步进有较大优势,比如:在不同步内可以双线圈,步进转移不需要RST等等。实例手册上有!
我说的不是PLC步进继电器,是电器元件的步进继电器~~~~~~···。

网友B:
那种机械的步进继电器还有用的?
从成本讲不如用过小PLC
从配线角度不如用个小PLC
从维修看,你不会储备备件

网友C:
有听说过,但没见到过,刚刚看了一下原理,觉得跟磁保持继电器差不多。

网友D:
机械步进继电器,现在还有部分设备还在用,主要用于收放卷轴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步进继电器,现在还有部分设备还在用,主要用于收放卷轴的转换
能多说说!?有照片更好!

网友E:
我也是感觉很新鲜,步进电机知道,继电器也步进?真的第一次听到见到。可我总觉得这个步进继电器把问题搞复杂了?干嘛要用交流或脉冲保持触点呢?不太明白。

网友B:
这个使用很简单
这个是欧姆龙的,应该是电子的,有6点和12点二种,电压之分供6个规格,有复位带记忆(10天),有故障报警

正常动作时序

适合泵控制和工序控制的步进式控制功能单元。售价大约1500

还有一种棘轮继电器,通过棘轮的转动达到触点的转换,与万用表转换档位雷同只不过不可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感觉很新鲜,步进电机知道,继电器也步进?真的第一次听到见到。可我总觉得这个步进继电器把问题搞复杂了?干嘛要用交流或脉冲保持触点呢?不太明白。
呃!不需要维持电流(电能),使用触发(点动)电流,脉冲驱动一次可以机械自锁自保持状态,优点就是省电。缺点就是意外断电后不恢复断电安全状态~~~~~~···。

网友F:
我觉得这玩意可以当一个多功能选择开关来用

网友G:
用过机械式步进继电器,生产厂家忘记了,大概也不生产了,没有PLC之前,很多行业电气顺序(步进)控制时使用。
有个较大的缺点是寿命短,工作可靠性差(比较PLC)。后来用小型PLC(S7-200)改造,工艺控制性能大为改观。改造成本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过机械式步进继电器,生产厂家忘记了,大概也不生产了,没有PLC之前,很多行业电气顺序(步进)控制时使用。
有个较大的缺点是寿命短,工作可靠性差(比较PLC)。后来用小型PLC(S7-200)改造,工艺控制性能大为改观。改造成本也不大。
感谢分享????????~~~~~~···

网友D:
步进继电器稳定可靠,我的工厂的机器现在还在用,90年进口的意大利机器,主要是用在收卷轴的转换,记忆中,施耐德按钮基本很多都换了,电柜里面的施耐德的接触器换的不算频繁,这个步进继电器换过一个。整条线同步系统由于电子板卡稳定性问题,做过更换升级(部分),张力传感器做过国产元件升级,到今天,还是在服役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棘轮式的寿命主要在机械上,电气上基本都接继电器

网友H:
实际上就是棘轮继电器,断电保持当前工作状态用。已经逐步淘汰了,PLC内部都有断电保持继电器元件了。

网友H:
普通继电器是驱动功率负载用的,这玩意是特殊用途用的(断电专用),用途不一样,不能直接对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玩意可以当一个多功能选择开关来用
就是用着费劲,要一下一下才能到位,还不能逆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图示好像是一组触点,功能类似单点触发启停,只能算步进继电器特例,有栓锁/磁锁继电器替代--有复位端子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明白了。我说呢,要不怎么绕那么大的圈子呀。嘻嘻,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见笑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使用很简单
这个是欧姆龙的,应该是电子的,有6点和12点二种,电压之分供6个规格,有复位带记忆(10天),有故障报警
正常动作时序
适合泵控制和工序控制的步进式控制功能单元。售价大约1500
还有一种棘轮继电器,通过棘轮的转动达到触点的转换,与万用表转换档位雷同只不过不可逆
我说的是机械结构的步进继电器~~~~~~···就是棘轮循环自锁通断←_←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明白了。我说呢,要不怎么绕那么大的圈子呀。嘻嘻,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见笑了哈。
二十年前看过相关介绍文章,但我一直没有见到实物应用←_←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关系时代在进步,电子的也是可以叫步进继电器的嘛,只要它遵循“步进”,何况还有改进---复位功能
有没有实际应用机械(棘轮)步进继电器案例?
这样出题就没异样了

网友I:
用plc改,应该是可以吧,感觉还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时代在进步,电子的也是可以叫步进继电器的嘛,只要它遵循“步进”,何况还有改进---复位功能
有没有实际应用机械(棘轮)步进继电器案例?
这样出题就没异样了
感谢分享,我也是从你这知道还有电子步进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