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系列PLC更改通信速率后主站无法与从站正常通信!

楼主(2020-12-01):
为了解决现场通信掉站问题,对西门子300系列PLC更改通信速率,由1.5Mbps改为187.5Kbps后,主站下面的从站全部通信失败,这是咋回事?(别的地方改过,一切正常)求大神赐教!

网友A:
1、速度再改回去试试;2、PLC完整下载,并重新启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率改回1.5Mbps后恢复正常,可是为啥改187.5Kbps不行呢

网友B:
要改就要全部改

网友C:
跟你带的从站有关系,其它未改,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D:
从站改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站也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站里面就有一个触摸屏需要更改传输速率,其它的仅仅是通讯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之前改过一个PLC控制区域,我只改了CPU的MPI/DP接口波特率,目前正常使用着,咋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我试了一下,更改CPU的MPI/DP接口通信速率,然后保存下载,从站会自动相应的更新,不需要单独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我试了一下,更改CPU的MPI/DP接口通信速率,然后保存下载,从站会自动相应的更新,不需要单独更改

网友A:
一般的从站是自适应,建议:1、确认一下从站是不是都自适应,是不是都支持187.5;2、改其他速度测试一下;3、改成187.5后,找一个中间节点(最好是最靠近CPU的节点),将终端电阻设置成ON,使网上只有CPU和这个节点,确认一下这个节点的通讯是否恢复,如果恢复,再去尝试其他节点,直到找到那个使坏的节点。4、还有一种比较玄妙的可能:检查最短电缆长度。因为信号传输会有反射等现象,所以,西门子的最短电缆有要求(好像不能短于1.2米?记不清了)。5、你的终端电阻确认没有问题吧?

网友E:
CPU改了以后,触摸屏也需要改成对应的啊,其他从站也需要去手动改的,除非是在软件里面整体对通讯网络组态过的,改了整体通讯组态的波特率,如果是第三方的未进行组态的那种,都是要手动去改到相同的波特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先按照你说的方法试试,希望能够一次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从站也是西门子硬件,之前在别的地方这样改过,一切正常,这次不明白为啥搞不定了

网友F:
断电重启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这个方法试了,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