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1):
如题,MODBUS通信卡怎么样设置才能通过连接PLC的COM口,实现读取PLC的速度和数量实时数值呢!

网友A:
您的问题, 完全是自说自话.
modbus通信卡是什么鬼?
plc速度和数量又是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MODBUS通信卡怎么样设置才能通过连接PLC的COM口,实现读取PLC的速度和数量实时数值呢!
完善你的提问!

楼主:
也许描述的不够准确,如上图所示,怎么实现这个屏幕连接PLC,实时读取PLC里的数据,速度和数量!实时显示!LED屏的卡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许描述的不够准确,如上图所示,怎么实现这个屏幕连接PLC,实时读取PLC里的数据,速度和数量!实时显示!LED屏的卡支持MODBUS协议!
这个屏做Modbus从站、PLC做Modbus主站,PLC把读取到的速度和数量值通过Modbus写功能码(06、16)实时写到屏幕控制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