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1):
控制要求:自来水池液位降低,根据液位降低的多少,控制补水管道阀门的大小,还要把液位高低信号送到消防值班室,防止补水过多把泵房淹了,消防值班室离水池有好几百米,液位信号走线去消防值班室施工难度大,如果用无线通讯模块技术难度大吗?

楼主:
我是做高低压成套的,自动化项目做得少,这个项目的配电箱电柜是我们公司做的,客户后面又追加这么个玩意

网友A:
这个没什么难度 老铁

网友B:
使用液位传感器和电动阀门执行器,根据设定的上下液位通过plc做pid控制,另增加一个超高液位报警控制,plc可以扩展无线数据模块传输数据,具体用哪种类型的,还要结合消防控制室上位机决定。

网友C:
这样的方案找马云,我前不久就找过他,还可以,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1101

自来水池液位降低,根据液位降低的多少,控制补水管道阀门的大小

这个搜索  液位变送器。

还要把液位高低信号送到消防值班室,防止补水过多把泵房淹了,消防值班室离水池有好几百米

这个搜索  无线水位报警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错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

网友E:
不知道你们打算用哪种控制器。
如果用PLC,最好是根据液位变化,自己写分段式液位控制,比如说补水时,设几个距离,最远的距离阀门开度最大,随着水位升高逐渐减小阀门开度,阀门开度用定值,不要用PID,因为水泵管路用的调节阀一般都是电动式的,PID控制时,小电动机必然会频繁正反转,很快就烧了,我们在项目上吃过亏。
还有要看他们的阀门是调节阀还是普通阀。
除了模拟量信号外,最好加一套液位开关做后备保护,用无线传输,必须有通讯中断报警。
水泵控制简单,但是要考虑周全,既然是自动,就相当于是用控制系统完全替代泵工的操作。
做泵站系统,一般的思路是(某些行业干久了,强迫症式思维):
(1)根据液位高低(液位变送器)确定启停水泵,液位开关做后备。
(2)根据流量、压力和电动机电流判断水泵是否正常上水,启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电流和流量达不到设定值,判断上水不正常,自动停泵报警。
(3)较高扬程泵的电流变化也能反映管路是否有破裂或严重泄漏,电流突然增大可能就是管道中间泄漏,停泵报警。
(4)高扬程泵,如果想实现无人值守,启动泵时,压力正常后自动打开出水阀,停泵时要先关闭出水阀再停,防止水锤效应。
大型的泵站一般把视频也要加上。

网友F:
这个水池上多小,需要控制阀门开度

网友G:
没必要用无线通讯,因为你的系统就是消防控制,消防控制本身就具备485的通讯功能,可以这么说,你的企业内、所有的角落,都已经布满了可以通讯的控制线,不需要额外的再放线,只要附加一个消防模块,就可以将液位高低信号送到消防值班室。

网友H:
你这个确实没难点

网友I:
什么场所要液面保持平稳?

如果怕溢出可以使用带高高报警的液位控制器

怕液位低使用低低报警控制器

需要了解液位高度,弄个液位显示

网友J:
别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你这个用无线, 必须要加上信号诊断. 这是安全问题, 不是调节问题, 最好用硬线, 而且带诊断的. 用无线你也得有诊断机制. 在信号探头至少加可诊断液位开关, 要不然不可靠的连接, 导致水淹可是闯祸了.

网友K:
保险起见可以加个浮球

网友L:
这个我以前是3个阀门(3吋、2吋、1吋,一共3个阀门,离满液位小于150mm开1吋阀门,小于500mm大于150mm开2吋+1吋,大于500mm3个阀门全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这个我以前是3个阀门(3吋、2吋、1吋,一共3个阀门,离满液位小于150mm开1吋阀门,小于500mm大于150mm开2吋+1吋,大于500mm3个阀门全开,)
那时液位检测靠什么?

网友L:
回复 网友I:
那个就是液位传感器,一个一体机做的控制系统

网友G:
消防控制模块功能相当强大,可以将消防泵房的所有的运行状态反馈到控制室,比如说:发电机的运行、故障、水位等信号传送到值班室,通过消防控制显示器显示以上状态,且无须添加任何专用的控制通讯线,仅需要附加一只与系统相配套的消防控制模块(可向消防设备生产厂要求),还可以在值班室,通过消防模块,直接启动发电机。

网友M:
关键点在于补水压和阀门的选择,液位检测变送器都有很成熟的

网友N:
用投入式液位传感器一定要考虑传感器末端的压力探测孔堵塞的可能,即使是清水,所以一定要加上一个液位开关作为第二道低位保护用。

网友O:
回复 网友C:
现在马云那里各种电子模块各种各样的好全啊

楼主:
感谢大家帮我解答!

楼主:
本来这个项目都推掉了,结果这次出差到现场还没有做,客户又找上我了,找其它公司他们都嫌弃项目小,地方偏,不愿意搞,然后这边客户说这边电箱电柜基本都是你们做的,这点活你门一起给解决了算了,推都推不掉了

楼主:
现场情况如下图

楼主:
阀门是这个,一共两个

楼主:
我打算用西门子S7-200 PLC两个阀门用模拟量模块控制,液位高低用液位传感器控制,假如液位传感器失灵,再加一组浮球作为后备保护,再把报警信号送到消防值班室

楼主:
推不掉这个项目就当拿这个项目练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打算用西门S7-200 PLC,客户说让我们做个柜子把这个自控做了,听你们这么一说还要考虑这个多问题,前面都没有想到,感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是一个机场的项目,要求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