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E82EV223变频器求指点

楼主(2020-12-01):
一台伦茨E82EV223变频器,上电报1n1t故障,哪位大师指点下

楼主:
上电以后画面在这个图片之间,来回闪!怀疑主板有问题,请大师们指点下

网友A:
初始化错误吧,排除电源板各路电压正常的话,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B:
主板的存储器数据刷一下,不久前修过一台E82EV751-2C小功率的也是这样的故障!

楼主:
多谢,空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