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2):
我们同行都知道,在现在的企业工厂中,PLC已经在自动化控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有完全替代传统继电器控制的趋势。虽然PLC的故障率是很低的,但由于产品质量及寿命的问题,偶尔出现问题会给生产带来很大的麻烦,它的影响面甚至大于传统继电器控制,维修难度也较大。

今天,我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PLC日常应用中的实用技巧,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PLC自身故障判断

PLC是一个工业小电脑,它出问题,首先要排除是PLC本体问题还是外围问题,如果是PLC本体出现问题,往往ERR灯会亮起来,或者是红灯闪亮,正常状态一般是RUN运行绿灯亮,如果是本体发生这类问题,能成功修复的概率是不高的。

因此,我们查找电气故障点,重点要放在PLC的外围电气元件上,不要总是怀疑PLC硬件或程序有问题,这对快速维修好故障设备、快速恢复生产是十分重要的。

(二)接地问题

PLC系统接地要求比较严格,最好有独立的专用接地系统,还要注意与PLC有关的其他设备也要可靠接地。多个电路接地点连接在一起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电流,导致逻辑错误或损坏电路。

产生不同的接地电势的原因,通常是由于接地点在物理区域上被分隔的太远, 当相距很远的设备被通信电缆或传感器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电缆线和地之间的电流就会流经整个电路,即使在很短的距离内,大型设备的负载电流也可以在其与地电势之间产生变化,或者通过电磁作用直接产生不可预知的电流。在不正确的接地点的电源之间,电路中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电流, 以至于破坏设备。

PLC系统一般选用一点接地方式。为了提高抗共模干扰能力,对于模拟信号可以采用屏蔽浮地技术,即信号电缆的屏蔽层一点接地,信号回路浮空,与大地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MΩ。

(三)抗干扰处理

(1)模拟量信号属于小信号,极易受到外界干扰的影响,应选用双层屏蔽电缆;

(2)高速脉冲信号(如脉冲传感器、计数码盘等)应选用屏蔽电缆,既防止外来的干扰,也防止高速脉冲信号对低电平信号的干扰;

(3)PLC之间的通信电缆频率较高, 一般应选用厂家提供的电缆,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选用带屏蔽的双绞线电缆;

(4)模拟信号线、直流信号线不能与交流信号线在同一线槽内走线;

(5)控制柜内引入引出的屏蔽电缆必须接地,应不经过接线端子直接与设备相连;

(6)交流信号、直流信号和模拟信号不能共用一根电缆,动力电缆应与信号电缆分开敷设。

(7)在现场维护时,解决干扰的方法有:对受干扰的线路采用屏蔽线缆,重新敷设;在程序中加入抗干扰滤波代码。

(四)查找一般PLC故障的步骤是怎样的?

PLC维修时,插好编程器,并将开关拨到RUN位置,再根据下列步骤查找: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位置、状态(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编程器会显示信号的ON/OFF状态。

2)如果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若结果不一致,则说明需要更换输入模块。更换模块前,需要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相关连接是否正常。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一致,则比较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的状态。如果两者不同,则需要测量一下输入模块。如果发现存在问题,则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电源等。否则,需要更换输入模块。

4)如果信号是线圈,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圈的状态不同,则需要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

5)如果信号是定时器,并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6)如果该信号控制一个计数器,则需要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再检查计数器信号。然后检查、判断相关组件是否异常,需要更换。

(五)维修PLC先后顺序是怎样的?

?先动口再动手:

1)维修PLC时,不要立即直接动手,而是先询问故障发生前后的情况、故障现象。
2)如果对生疏的PLC维修,应先了解其工作原理。

?先清洁再维修:

维修PLC时,可以打开机子,首先进行清洁PLC。

?先外后内:

维修PLC时,先检查外部现象与原因,如果外部正常,则然后检查PLC内部。
?先无电判断后通电判断:

首先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先判断熔丝是否损坏、是否不通电就可以判断出故障点。如果不能够判断出来,则再通电检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