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当出现这种错误停机后,可以在什么地方查看错误信息吗?编译的时候没错,下载进去就出错了的。

楼主(2020-12-02):
(无正文)

网友A:
状态/信息那看看.
或者双击停机看有没有提示.
或者项目/cpu属性在线,
或者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前辈,我通过热复位使故障消除了的。我这边应该是添加了PID程序后发生故障的。还想请教一下前辈PID的使用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我添加了一个PID程序没有出错,添加第二个PID的后下载就出错了的。

网友A:
那个信息你看了吗?
截图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信息看不了呢,可能我这个版本太低了。问题已经找到了,是任务配置里,循环配置的时间设小了,导致程序运行的时间大于循环的时间了,所以就出现错误了,之前是20MS,我把时间延长到600MS就可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