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2):
如图,为什么要加一个变压器,功率计输入电压 AC110-440,电网电压AC380-400V,符合要求为什么还要求加变压器?

网友A:
是不是负载端有什么要求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需要,普通硅钼棒。这是功率计手册需要,不知是不是考虑到滤波,不是很理解

网友B:
我数了下变压器匝数,同匝数的应该是用的隔离变压器吧。为了安全用的吧。

网友C:
变压器用于将电压降到很低(10V或更小),以获取更大的电流。看看电焊机机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个是原理图,不会表示线圈的匝数。

网友D:
第一个图,你的变压器是给负载用的哦,看看你的负载电压要求啊

网友E:
2种目的;  1  低电压 大电流供电,个别加热丝 需要大电流 而且短时供电。     2   隔离安全。

网友F:
隔离变压器  安全!!

网友E:
一般会配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调压的用US15。

网友G:
这个,电弧炉都是标配一个变压器,次级电流超大几百千安!但是电压很低的,只有几十伏

网友H(2022-07-29):
电压很低的,只有几十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