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发器产能不足

楼主(2020-12-02):
番茄酱制品蒸发器,逆流式降膜强制循环,三效三段。2020年生产中出现一效温度较高83℃,二效温度偏低58℃。蒸发效率低。
请教各位大神,不达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设备供应商跑路了?撒手不管了?捞一票就跑路那种?连付费的售后服务也不要了?是不是对自己研发的设备信心不足跑路的呢?

网友B:
这个是非标设备,如果单是处理故障就要现场考察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本,一般这样的提问是比较难有非常准确的解决方案给你的

网友C:
对这个行业不懂,看看大家的思路

网友D:
这问题要附上工艺图和电控综合分析

网友E:
产品工艺不成熟,造成设备不稳定?设备压价太低,厂家不管了?没有利润哪来的售后?

楼主:
2008年ROSSI CATELLI  CFT1500吨的生产线。近几年产能下降,主要是蒸发器二效温度偏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检查汁气管路畅通的,冷凝水排放也是正常的,真空也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