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加热处理请教

楼主(2020-12-02):
图上为80A固态继电器是用于功率为24KW水加热的加热管,散热片散热风扇都加了,水箱宽1米2高1米2,所以加热到一定温度时间挺长的,刚用上不到半小时直接就炸了,还是散热问题手摸固态继电器很烫,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请教下论坛里的大佬

网友A:
给三相固态继电器底部增加一只铝制散热片,并在散热片侧面安装一只小型风扇向散热片内部吹风,这样才能降低固态的温度延长使用寿命。
【方案】
热成像无人机使用FLIR T640bx红外热像仪获取空中记录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标80A 用在机器上只能取一半40A 这玩意虚标严重
【方案】
EtherCAT P 开发工具 FB1311 闪耀面世

网友C:
24KW加热器,额定电压是多少的?
无论220还是380,80A的开关太小了。有散热器也不行的。
【方案】
英威腾DA200高性能交流伺服系统在全自动锂电池制片机上的应用

网友D:
图片上的模块输入输出接口感觉有80A吗?起码买个正品100A以上的,这个玩意本来就很容易过热损坏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200A系列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

网友E:
还是买个接触器好,24KW,60A或者65A就可以了
【方案】
眼见为实:FLIR T860热像仪让狗舍的保温效果“看得见”!

网友F:
能发个散热“片”全照吗?
从80A角度看,可以到80*380*1.732=52.6KW
摘自某品牌加热用固态继电器
所以,使用的是否属于“加热用固态继电器”,再一个就是散热器,三相是否平衡,三相电压
这是45A加热用固态继电器使用的散热器图纸
【方案】
CNC | OMR-DD2功能介绍&应用示例

网友G:
24KW加热控制,直接上调功器,里面集成保险,散热风机等,直接连接温控器控温不好么
【方案】
欧洲铜生产商采用ABB数字化解决方案,正常运行时间提高约10%

网友H:
固态要放大容量来用,24KW加热系统,三相供电加热系统每相大概50A,太勉强了。一般选型需要放大约5倍的容量来选型,也就是200A以上。否则炸机的响声和概率是非常恐怖的。
【方案】
红外热像仪帮助预防Parenco纸厂的生产损失

网友I:
以前在厂里做电工的时候 炉子经常炸固态 跟放鞭炮一样一样的 250A的 哈哈 怪吓人
【方案】
西部技研(Seibu Giken)信赖维萨拉露点变送器

网友J:
你那个好像是32A的固态,24KW的发热管接上去肯定会炸

网友F:
回复 网友J:
看标识是80A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固态要放大容量来用,24KW加热系统,三相供电加热系统每相大概50A,太勉强了。一般选型需要放大约5倍的容量来选型,也就是200A以上。否则炸机的响声和概率是非常恐怖的。
固态选型要这么夸张的吗?需要放大5倍?没接触过望指教。

网友L:
关键是散热器

网友M:
固态控制加热必须注意散热和加热管短路保护,还要注意固态击穿不能控制温度……如果温度控制要求不高,还是选择大一型号接触器控制维修方便……

网友N:
用固态接触器吧!固态接触器自带散热!

网友O:
没描述清楚:继电器是三相的,用了几相?加热管几根?星接?角接?每相24KW?温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接触器就可以。

网友P:
固态继电器背板没有散热板?

网友Q:
直接上调功器,简单快捷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固态要放大容量来用,24KW加热系统,三相供电加热系统每相大概50A,太勉强了。一般选型需要放大约5倍的容量来选型,也就是200A以上。否则炸机的响声和概率是非常恐怖的。
固态选型要这么夸张的吗?需要放大5倍?没接触过望指教。
不记得了,反正要往大一点的容量来选型,要看使用环境是否恶劣的。
http://www.ssrssr.com/news/51.html

网友F:
都是品牌厂家,不知道听谁的啦

也可能月盛没有专用加热固态吧

网友R:
通电以后,应该测一下固态继电器的输入和输出压降,测一下线电流。这样就有数了。就知道是不是可以连续的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散热都加了

网友S:
回复 网友B:
吃过这个亏,选型的时候放大了一号,现场用还不行。
气呼呼跑去大连,按照当年老师傅的建议,放大了两号就好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Q:
直接上调功器,简单快捷
价格不一样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S:
吃过这个亏,选型的时候放大了一号,现场用还不行。
气呼呼跑去大连,按照当年老师傅的建议,放大了两号就好了。
用欧姆龙行货固态继电器(那种无风扇最佳,只需要考虑安装位置足够留下散热空间),目前没有爆炸的!
用台湾阳明的固态继电器,一直都在爆炸声声中胆战心惊祈祷

网友U:
单个大功率的调功器,用简易的固态可以把电加热管分几组,分别控制

网友V: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小点呢,即使是加热用我觉得用80A的稳妥些

网友V:
回复 网友H:
为什么是50A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V:
是不是小点呢,即使是加热用我觉得用80A的稳妥些

24KW,电流40A不到,60或者65够了

网友V:
回复 网友E:
哦哦,我菜鸟,见笑了
【方案】
可靠检测碳纤维增强聚合物材料的传感器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