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产品的剔除

楼主(2020-12-02):
如图是一个大概的机械结构
转盘按顺时针不停止的旋转由变频器控制
X0 是齿轮感应,每转一个齿轮位子就感应一次
X1 是不良品的感应
X2 是不良品已经剔除的检测
Y0 是一个气缸往下动作
动作流程大概是 X1 感应到不良品后还要转4(或者可以设定)个齿轮数才能到气缸位置剔除
1个不良品的话我还能用计数器写一下
但是如果遇到连续不良品的话改怎么写
感谢大神提供下思路或建议

楼主:
  想了一天,刚入门求指导下。

网友A:
连续的检测和有存储需求的,才能做剔除动作的,就要用到数据存储和排序了,要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再用简单的逻辑思维了。

网友B:
确定就在第4个齿信号剔除正确就好办

位移指令,字移指令,先入先出,计数器......都能做到

网友C:
是不是连续,没有关系。用信号移位SFT,X0每感应一次移位一次,把X1信号移位,隔几个位置就用第几个信号就好了。有信号剔除。

网友D:
记工位状态,每一个齿轮对应一个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在请求下编程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记工位状态的话数据就太多了,因为转盘是不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学方法 那就是写很多计算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连续也可以简单做到吗

网友E:
用移位相对好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连续也可以简单做到吗
关键在工件1234排队不错位

网友F:
LD X0
SFTLP X1 M0 K8 K1

M5就是要剔除工位需要的数据

网友G:
给PLC设定一个循环左移或者右移的位数,比如4位(你这个目前只用4位就行),检测到不良品,首位置一。然后移位。
剔除气缸检测第4位的状态,当第4位被置1的时候,剔除启动。剔除完成复位第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