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2):
两年多没有西门子博图软件了,今天写了个给MW2赋值数值7,没有查看到M2.0,M2.1,M2.2接通,两者不是包含关系嘛,,另外再想问一下,三菱/欧姆龙中寄存器可以用到位X.8~X.15例如W0.15/H0.15等,西门子只能是x.0~x.7,同样是16位寄存器,为什么用法不一样,就这样规定的?

网友A:
用谁家的就按谁家的规矩,没那么多为什么

网友B:
呵呵;三菱FX系列输入输出也一样是8进制的,X0~X7 \X10~17 没有X8~XF的,Q系列是16进制;

网友C:
这个数据标准的不同,欧姆龙和三菱都是Inter类型的编码,西门子使用的摩托罗拉类型的编码。
欧姆龙三菱格式:15<--8 7<--0
西门子格式:7<--0 15<---8

西门子的如果是字,只需要颠倒高低字节排序,如果是双字就需要从左往右(Byte0 -> Byte3)排序,可能有点绕。

网友D:
我也一直分不清西门子PLC中 int和word数据类型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分不清西门子PLC中 int和word数据类型的区别。。

虽然都是16位数据,INT的最高位是符号位,因此INT数据的值域为-32768~+32767,而WORD的值域范围0~65535。

同时,因为WORD作为位串,你可以采用WORD.BIT的方式直接访问其中的每一个位,位串类型实际应用中并不是为了像INT类型一样存储数据,它只是为了表达一个位的集合,因此,如果你要进行数据比较,使用INT类型,如果你要存储16个二进制位状态集合,使用WORD类型。

网友F:
因为西门子都是以字节为最小单位作为数据传送的

网友F:
给MW2赋值7 通的时M3.0 M3.1 M3.2 西门子的字的两个字节,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网友G:
1)大端模式:就是高位字节排放在内存的低地址端,低位字节排放在内存的高地址端。
2)小端模式:就是低位字节排放在内存的低地址端,高位字节排放在内存的高地址端。
西门子用的是大端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

网友H:
8位机和16位机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