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3):
单相220v的怎么接线,电源来了五根线,一根是接地,其他四根怎么接,有什么方法测量吗?谢谢了

网友A:
正常应该是黄绿红+兰+黄绿五线,三个色线与兰都是220。。如不是,要么问送电方,要么接个端子送电后自测。

网友B:
通上电,试电笔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C:
还是找个电工来接吧,自己不要动。

网友D:
你既然这么问,那说明你肯定不是电工,没有操作证,不建议你自己接,安全第一呀!

网友E:
不能去电源端看的吗?

网友F:
我一般喜欢万用表

网友G:
楼主要是连三相五线制都不清楚,那么说明不是电工。
这个活是电工的,也是属于特种作业,不懂还是找专业人来吧。、
不然出问题就麻烦了!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