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3):
这个是这怎样理解的、当Y0线圈得电下一步常开触点Y0通电,那这时常闭触点M0是不是接通的?  如果是接通的那常开触点M0是不是要闭合的  长闭触点Y0是不是断开的   朋友们帮我详细过程帮我解读一下辛苦了朋友们

网友A:
保持用
第二次触发断开用

把程序写成语句就好理解了

网友B:
PLC是循环扫描,从上往下,从左往右

第一个扫描周期
1行  按下X0,M0导通
2行  M0导通常开点闭合,此时Y0的常闭点闭合,所以Y0导通
3行  M0的常闭断开,但是在第2行时Y0已经导通了,
第2行和第3行是并联的,所以Y0导通

第二个扫描周期
1行  由于X0用的是上升沿,只导通一个扫描周期,所以这时M0不导通
2行  M0由于不导通,常开点复位断开,上一个扫描的结果Y0是导通,这时Y0的常闭点也断开
3行  上一个扫描的结果Y0是导通,这时Y0的常开点闭合,由于M0是不导通,常闭点闭合,
Y0靠这一行继续导通。

这时松开X0没关系,不松开也没关系,因为用的是上升沿,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后就没有用了。

接下来N个扫描周期都一样。

再次按下X0
N+1个扫描周期
1行  按下X0,M0导通
2行  M0导通常开点闭合,此时Y0是导通的,Y0的常闭点断开
3行  Y0导通常开点闭合,M0导通常闭点断开,
第2行和第3行都有断开,所以Y0不导通

N+2个扫描周期
1行  由于X0用的是上升沿,只导通一个扫描周期,所以这时M0不导通
2行  M0由于不导通,常开点断开,上一个扫描的结果Y0是不导通,这时Y0的常闭点闭合
3行  上一个扫描的结果Y0是不导通,这时Y0的常开点断开,M0是不导通常闭点闭合,
第2行和第3行都有断开点,所以Y0继续不导通。

网友C:
这个就是典型的利用扫描周期制作单按钮启停,你看你提这个问题就知道楼主对于plc的扫描没弄明白,上面的解释比较全。输入采集-程序执行-输出处理,这是plc处理最重要的3个步骤,也就是一个扫描周期。你可以这样做:按步扫描看程序是怎么走的

网友D:
老型的三菱比如FX0S FX0N等不支持ALT指令,用上面的程序;
从FX1S 1N 2N开始都支持了,所以上面的程序只需要2步就行了;
LDP X0
ALT Y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真是我现在学的也是稀里糊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还没有明白,但是回答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详细解释的,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E:
ALTp指令,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