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纺布袋

楼主(2020-12-03):
现在是手动加工无纺布袋,准备改自动。各位大神有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找了几家超声波商家,测试了产品,超声波暂时没有办法显示,各位大神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参考口罩机打片机,,

网友B:
看你这视频我只看到了无纺布分切
做布袋没看到,如果这个该自动就上机械手吧!

网友C:
只看到原材料切割工艺,看不到其他制作工艺,不好评论。
不过原料定长切割工艺不难,步进或者伺服,用滚轮压料传送定长切割没啥子问题吧?

网友D:
视频上的原有的设备基本是用不上的,整套流程在淘宝上都有,小视频上也有视频,实在还不够了解就参考一下平面口罩打片机(不用穿条),多了一个折叠工序,提带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无纺布比口罩的无纺布薄很多,试过用口罩机的超声波与机械尝试过封口,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视频是用发热丝封切一起的,发热丝加热熔断无纺布,断电冷却一下在载提起压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料的定长不难,就是这种无纺布与市面的口罩无纺布相比,薄很多。现在询问很多间超声波生产商都做不到封口。想问一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无纺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视频中的加工过程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袋,厂家就是要这样的袋,和口罩无纺布不不相同。

网友E:
要工人都回家木,这样简单的工作老板还要裁人良心坏了

工人的动作好似有协调外拽动作,我觉得先要解决焊接后粘棍问题

可否先焊接后裁断,塑料袋薄的看似比这还薄

网友F:
这小姑娘这么嫩,打一拳应该会哭很久

把超声波功率调小不行吗?

网友G:
圆刀模切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小姑娘这么嫩,打一拳应该会哭很久

把超声波功率调小不行吗?
您这注意力不对劲啊~~~~~~···

网友H:
用到在用,但没有关注过它的设备及生产工艺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种茶包袋厚一些,我们尝试用家庭小型封口机试过,两者区别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做成封切封开,但是现在就是封口的技术还没有头绪。温度过高,会出现黏刀,但是胶袋是散热快,热刀离开后胶袋马上出现收缩的状态,所以胶袋的封切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