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3):
最近一个项目,相似的设备,一套FX3U,其他是FX5U的。
两个用的软件不一样,复制粘贴的操作不支持,又不愿意重写一遍。
试了一试,找到方法。
选中需要导出的程序名导出CSV格式的程序,然后再添加到新程序中导入该CSV文件,
可能有些系统软元件或指令不一样,核对一下即可。
CSV文件的格式如下:

网友A:
可以用GX Works3软件选择打开其它格式的文件,选择之前的GX Works2格式的文件。

网友B:
还能这样操作啊,以前傻傻重新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这样操作啊,以前傻傻重新写

欧姆龙的plc还可以导入三菱的程序呢

网友C:
还真的不知道呢!

网友D:
涨知识了!

网友E:
work3可以直接转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这样操作啊,以前傻傻重新写

欧姆龙的plc还可以导入三菱的程序呢

居然有这种神操作?
我安装CX ONE 试一下,新电脑还没有安装,准备找4.6再安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这样操作啊,以前傻傻重新写

欧姆龙的plc还可以导入三菱的程序呢

居然有这种神操作?
我安装CX ONE 试一下,新电脑还没有安装,准备找4.6再安装
常混论坛,这事应该知道的。

网友H:
这就是混论坛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