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种类型的水泵

楼主(2020-12-03):
好奇 头一次见 淘宝也搜不到 这种叫什么类型水泵?有什么特点?
客户用来恒定流量供水用

网友A:
微型内啮合齿轮泵

网友B:
齿轮泵,泵体上应该是有型号的。

网友C:
恒定压力 可以理解 这个流量恒定怎么解释 能讲一下恒定流量的原理吗 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恒定压力 可以理解 这个流量恒定怎么解释 能讲一下恒定流量的原理吗 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齿轮转一圈的量是固定,能够恒定转速就是恒定流量的,楼主这个是普通交流马达,应该精度不高,高精度的一般都是用步进马达带的。

网友D:
这个是常见的齿轮泵
看体积供水量不大啊!
这种效率高维修简单
但是寿命流量有点不怎么好!

楼主:
谢谢各位 是齿轮泵 学习了

网友E:
应该是粘稠液体,否则也不会用齿轮泵了,齿轮泵都是应用于流动性差的东西。

网友F:
你确定这个泵用来泵水么,这个可是齿轮泵啊,除非你的泵那两个齿轮是特殊塑料做的,如果是铁做的估计不耐用啊

网友G:
汽车油泵会有齿轮泵~~~~~~···

网友H:
就是一种齿轮泵,数控机床油压泵也是齿轮泵。

网友I:
这种是摆线齿轮泵

网友J:
回复 网友E:
用来抽泥浆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用来抽泥浆怎么样
你首先得把泥浆里面的碎石给筛出来,否则会卡泵的。

网友K:
磁力齿轮泵

网友L:
齿轮泵、转子泵一般都是小流量用的!

网友M:
这个泵抽树脂油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