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故障

楼主(2020-12-03):
机械手触屏没有显示,警示灯一直亮。

网友A:
没显示是指没有故障显示还是说屏都没有亮?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没人能够回答哦

网友B:
显示屏坏的可能较大,或者不能进入系统。

网友C:
看手册吧,这应该是基本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