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3):
比如说做了3种语言,中文,英文和俄文,客户是俄罗斯的,启动的时候一开始是中文,把语言切换成俄文显示之后,关机,重新开机又显示中文了,这样每次操作客户就很烦,怎么设置默认启动语言呢
设置语言和切换这两种事件方式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但是有时候电脑屏就会默认是英文,或者俄文,这个是在哪里设置的

楼主:
对三个语言重新排序也没有用

网友A:
直接屏上设置语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屏上做了设置语言的按钮的,可以设置语言,但就是每次设置完其他语言(比如说英语),第二次开机还是会显示默认语言(中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屏上做了设置语言的按钮的,可以设置语言,但就是每次设置完其他语言(比如说英语),第二次开机还是会显示默认语言(中文)

不是你做的按钮,是触摸屏上系统设置页面里面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个里面?

网友A:
SYSTEM/OP/DISPLAY这三个选项里面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没有,里面是一些其他的。有也只会是系统语言,不会是项目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