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20-12-03):
JFD G4030显示POFF是什么问题

网友A:
POFF 应该是power off 的意思,就是欠电压,量一下输入端电压正不正常,如果正常那基本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先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呢?各种牌子的变频器,也没有统一的故障码标准,各家有个家的注释与说明。

网友C:
自检通不过,电源电压测量下正常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D:
一般都是直流母线欠压的意思

网友E:
上电报欠电压,此品牌没修过,借鉴四方变频器看电源板上有无1uf电解电容高耐压,多少v忘了,我400v代换,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