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3):
拆那3正3反二级管是没注意方向不知道如何接了,有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二次管作用是浪涌抑制器,用在直流电线圈上,与直流电正负极相反接

网友B:
那个应该是整流二极管,二极管2个串接中间接交流电一相,3组串接的二极管2端并接就是整流后的电源输出端给发电机转子供电,你这个应该是励磁发电机的整流输出的6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