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 宏指令

楼主(2020-12-03):
宏指令中如果减少 if语句的条件,改成如下格式的 就可以控制LB0;   为什么有 3个if语句的情况下 在离线模拟时LB0就不受控了。

                           if(表达式)语句1
                             else
                                   语句2

宏指令也没有报错! 请各位帮我分析下!

楼主:
有朋友说不呢能用嵌套,要分开写,

系统时间和设置时间 ;用年 月 日 来进行比较的 有3种情况都要可以控制LB0,不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A:
你说的不受控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触摸屏上面按了不起作用,LB0现在是受宏指令控制的,你在触摸屏上面按是没用的。

网友A:
if语句嵌套的写法没问题,但实际逻辑不通呀,

第一个条件是 A>B 才能执行第二个条件,而第二个条件又是 A=B 才能执行第三个条件

这样的条件永远都无法执行到第三个里面去,因为既要大于又要等于,

臣妾做不到呀

如果你需要的是当前年月日都要大于设定年月日的话可以试试

a>d  and  b>e  and  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受控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触摸屏上面按了不起作用,LB0现在是受宏指令控制的,你在触摸屏上面按是没用的。
LB要受宏指令控制
我要做的类似停机锁屏(此处用LB0表示)的功能
分三种情况;1;如果 年 超期就直接锁屏(即LB0为ON),不考虑月份和日期的问题

         2;如果 是同年份 就接着看 月份 当前月份大于设置月份 也锁屏 不考虑日期的问题

         3; 如果是 同年 同月就看日期  日期到或超过设置日期是 同样锁屏(即LB0为ON)

      以上情况都不成立时(即设置时间没有到 在有效期内) 则   LB0为OFF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该宏指令,如果写一种情况下可以执行,要是三种情况都写上 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语句嵌套的写法没问题,但实际逻辑不通呀,

第一个条件是 A>B 才能执行第二个条件,而第二个条件又是 A=B 才能执行第三个条件

这样的条件永远都无法执行到第三个里面去,因为既要大于又要等于,

臣妾做不到呀

如果你需要的是当前年月日都要大于设定年月日的话可以试试

a>d  and  b>e  and  c>f

IF 语句不是有种用法是;先判断表达式1的值,若为真,则执行语句1,跳过其它语句,

                                 若为假,则判断表达式2,

                                 依次类推
实际格式不知道怎么写 初学阶段,多多包函!!

网友A:
回复 楼主:
a>d  or  (a==d and b>e) or (a==d and b==e and c>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语句嵌套的写法没问题,但实际逻辑不通呀,

第一个条件是 A>B 才能执行第二个条件,而第二个条件又是 A=B 才能执行第三个条件

这样的条件永远都无法执行到第三个里面去,因为既要大于又要等于,

臣妾做不到呀

如果你需要的是当前年月日都要大于设定年月日的话可以试试

a>d  and  b>e  and  c>f

IF 语句不是有种用法是;先判断表达式1的值,若为真,则执行语句1,跳过其它语句,

                                 若为假,则判断表达式2,

                                 依次类推
实际格式不知道怎么写 初学阶段,多多包函!!

若为假,则判断表达式2,

那你的加 else 呀,在第一层就要加,这样才能到第二层去,为真直接输出LB0=1 ,为假LB0=0再去判断下一个表达式

if a>d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0, 1)
 else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if a==d and b>e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0, 1)
  else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if a==d and b==e and c>f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0, 1)
else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end if
end if
end if

6楼的写法 一个if就可以了

网友B:
按照你的要求,你这判断逻辑感觉有问题,下面给各参考,因为不了解威纶的宏编程规则,只能写个大概
if a>d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0, 1)
else
  if a==d and b>e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0, 1)
  else
     if b==e and c>f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0, 1)
     else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end if
  end if
end if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没有C语言基础,弄这个宏指令,好吃力呀,
目前市面上关于宏指令的介绍又不是太通俗易懂,遇到问题就在这麻烦大家了,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的分享指导!!

还想问下 嵌套的执行过程是怎么的,

晚点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我试过了 好像 只有最后种情况可以控制,前面的控制不了,有点类似PLC双线圈的感觉,最后的输出结果取最后条指令的结果。

也可能是我当时测试的和你这条有点不同 晚点我再试试,然后在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版主,你提供的程序是正确的,问题找到了,是之前我的有缺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机验证,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实现功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