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做Modbus通讯

楼主(2020-12-04):
用Smart200做modbus通讯,从站是一个温控表,要设定温控表的温度,功能码是06,需要smart200发送报文:01 06 00 02 00 12 A8 07(00 12是发送数据,即温度设定值18度)
想问一下06功能码对应哪一类寄存器(1X、2X、3X、4X、5X、6X)?请做过的兄弟指导下。仪表地址见图片

网友A:
06对应4XXXXX,把表中的00002H转成40003,用自带的指令写40003

楼主:
回复 网友A:
06功能码应该只能写单个寄存器,所以MSG指令的Count那里只能填1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06功能码应该只能写单个寄存器,所以MSG指令的Count那里只能填1吧?
寄存器填写4开头的寄存器,比如400003,读写属性为写,
如果Count填写1,那么PLC发出的报文中的功能码就是06
如果Count填写大于1,那么PLC发出的报文中的功能码就是10

网友C:
200smart的报文功能码是自适应的,这个用调试软件能看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天试试,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试试,谢谢了
好的,有问题再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确实是当时Count那里的数值搞错了,通讯上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确实是当时Count那里的数值搞错了,通讯上了,非常感谢!
OK!有问题再来论坛。

网友D:
用smart库指令时,写多个寄存器时功能码是10H,count大于1的时候功能码就是10H,地址加4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