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4):
富士F2S变频器密码锁定,参数设置不了,如何清除?

网友A:
找一台没密码的机器,研究下参数存放的芯片,然后可能的话,你就可以清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两台变频器都锁定啦

网友B:
国产变频器24c 93c我清空芯片就可以 进口的不知道啥芯片

楼主(2021-01-08):
已经完美解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