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知道:求教如何模拟施耐德PT100输入。

楼主(2020-12-04):
这次用Somachine组态TM241CE24R+TM3TI4做PT100模拟测试,输入温度锁死在8500最大值上无变化。请问我配置上哪些地方有问题?

网友A:
断线了, 接线错误. 阻值太大..

网友B:
模块上要接3个端子,再加一根短接线,阻值不要超过范围了,100到200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