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操作站显示故障求助?

楼主(2020-12-04):
我们一台操作站连S7-300PLC,画面组态软件是WINCC,最近经常会跳出图示的报警,报警时画面数据离线,一会又好了,最近隔几天会出现一次,更换了MPI连接线和接头,操作站MPI卡件插拔都试过了,还是会偶尔报警,求论坛大神指点!

网友A:
图太不清楚了.
仔细看,是说可能总线短路, 速率不对, 或者有站停电了.
要查看记录.
查一下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