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218RTU通讯疑问

楼主(2020-12-04):
各位高手:
实验目标:多台M218 RTU通讯
实验器材:TM218LDA16DRN  2台
实验步骤:
       接线:SL2 D0---D0   D1---D1
       设置:一台主站,一台从站,相同通讯格式
       程序:如图
实验内容:主站发送从站数据:MW0-MW10   读取数据:MW21--MW31   写入和读取的内容分别放在:MW21_m30_to_SLAVE1和MW1_FROM_SLAVE1内。

疑问:为什么给了START启动信号后,不能轮询,这样的程序有没有实现想要的实验内容?

网友A:
看看你的主站程序,会不会定时循环发送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呀,发送的DONE信号和接受的DONE信号分别给了发送和接受的使能端,发送完了自动接收,接收完了自动发送,可实际上并不能达到这个效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没问题呀,发送的DONE信号和接受的DONE信号分别给了发送和接受的使能端,发送完了自动接收,接收完了自动发送,可实际上并不能达到这个效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叫你用第三方工具监控PLC发出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