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4):
接上次那台ABB4/5.5KW变频器送电提示变频器未准备好,是直流母线电压太低480v左右,后来经过论坛大师们分享经验,把c75的电容换了,就没有出现故障了,于是交给客户使用,第二天就出现变频器电源缺相,测输入端都是380v,正常,看了0107参数电压543v也正常,后看故障记录的故障电压为518v,说明还是电压检测这部分问题,送电检测x4-11只有2.0几V,0107显示483v,按运行后x4-11有2.28v,0107显示543v,首先有点怀疑买的电容是否质量差,拆了c74测有10nf,拆c75测也有10nf,不装这两个电容没有按运行测x4-11有2.34v,0107显示543v,今天拆机顺着电路找相关元件,发现C104电容只有1nf左右,和前些天发现C75电容一个样,应该都是电容容量下降造成,于是换了c104后测x4-11已经有2.34v,这下正常了。我也附上我画的草图,各位大师发现不对麻烦和我说下,我改正。
早上装机试机20分钟没有出现缺相,下午这下又跟我说变频器f0022故障,我也怀疑主电容,可是PN端始终都有540v,就是检测电压偏低点,就出现缺相故障。望各位师傅赐教,谢谢、

网友A:
我有种感觉,你这机还会出现母线电压低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这个机器早上交付使用,下午又出现f0022故障了,还是缺相,具体该怎么解决啊?万分感谢

网友B:
听说HCPL-M453到74HC86电抗器压差检测出现问题会触发该故障,未证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HCPL-M453到74HC86电抗器压差检测出现问题会触发该故障,未证实啊!
就是我误认为是直流电压检测的那个电路图,我量了两个453的5.6脚对4脚地都是5v多。谢谢大师傅指点。电抗器我也量了,两头都是540v左右,有空再去拆来检测下主电容是否有问题。

楼主:
麻烦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