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交流电机加变频器改造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0-12-04):
原电机是直流8KW 3000转的直流电机,想用变频器加交流电机改造,现在Y132的电机最大功率是7.5KW,2极电机转速大约2980转,能改吗?在低速时的扭矩能达到原来的要求不?

网友A:
低速时启动扭矩肯定没有直流电机的好。

网友B:
主要看你低速时候时每分钟多少转,不是很低的话可以考虑变频器+变频电机试试。主要在电机的选择,也可以用交流同步电机肯定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个交流同步电机型号吗?

网友C:
建议选用11KW~15KW的2极交流鼠笼电机+变频器更换,加大功率是因为鼠笼电机在变频器低速控制性能较差力矩较小,至于高速转速的话可以通过变频器适当调高出力频率轻轻松松达成!如果对低速扭矩要求较大选用变频专用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得用Y160机座的了

网友D:
有调速要求?有低速的生产工艺需求?直接上有矢量功能的变频器(低速恒扭矩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矢量功能的11KW变频器,电机选择7.5KW的2极电机,扭矩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E:
用交流电机换原来的直流电机,最小都要11KW,不然你低速开机时候扭矩不够,至于安装基座,基本上是要改的,早期的直流传动生产线,我用交流电机升级,改过不少了

网友B:
选这种变频电机可以,高速,低速都能兼顾。

网友F:
如果在低速时还要求力矩大的话,建议电机及变频器都换功率大的;

网友G:
用8KW 3200转 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G:
何必呢?
无刷电机低速驱动力矩也是较低,低速时输出扭矩跟直流电机比较差远了!!
以前直流电机拖动的设备我都是直接改交流鼠笼电机,就是那种频敏变阻器启动的电机(那个转子有碳刷维护麻烦)我也是直接用普通电机替换,启动就是星三角(频敏变阻器启动比较柔性,频敏变阻器启动是因为以前电网容量小为了降低对电网冲击)或者自耦变压器或者变频器——因为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的电机基本上都是功率较大的

网友G:
无刷电机低速驱动力矩也是较低,低速时输出扭矩跟直流电机比较差远了!!

理论上无刷直流电机跟有刷直流电机只是换向器电子化。
何来“低速时输出扭矩跟直流电机比较差远了”?

网友H:
8kW/3000rpm直流电机,改用7.5kW/3000rpm交流异步电机,达不到原来传动系统的输出功率和恒转矩范围的输出特性。虽然只有0.5kW的差别,但交流电机属于过载运行了(如果按原系统满功率运行的话)。

所以,我也认为,11kW的交流电机加交流变频器替代老系统更靠谱。虽然机座号大了,但这么做是考虑可靠性。自己权衡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按原来直流电机的扭矩选同样扭矩的交流电机。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他没玩过无刷电机  就感觉力矩小。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按原来直流电机的额定转矩选择交流电机。这只是一个方面,还要按原来的直流电机转速范围,选交流电机的转速工作范围。只有这两个参数都覆盖了原电机的范围,才能保证改造后的驱动性能保持原电机的驱动性能不变。

网友J:
不要盲目改电机。是什么负载,对低速力矩、速度稳定性、加减速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无刷电机就是直流——交流逆变器+永磁同步电机,你以为无刷就是把碳刷取消那么简单???
直流有刷电机是转子电枢驱动(磁场是永磁或者线圈激磁),无刷电机是定子驱动,转子是永磁甚至是普通鼠笼转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就是直流——交流逆变器+永磁同步电机,你以为无刷就是把碳刷取消那么简单???
直流有刷电机是转子电枢驱动(磁场是永磁或者线圈激磁),无刷电机是定子驱动,转子是永磁甚至是普通鼠笼转子
我估计我同你说的不是同一样东西。

我说的是无刷直流电机!

其驱动设计过几款了,
自信略有了解。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我上面发的有一个电机名牌可参考....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你那个电机的铭牌数据不错,但功率太小了,大功率还能是这样的吗?恒功率50-275Hz?比如说30kW?不i行了吧?小功率的可以高速,大功率的高速就会困难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我的意思是他要求的转速3000很容易达到。剩下的主要是选扭矩....扭矩确定了对应的功率就出来了。(同功率不同转速的电机扭矩不一样)
以上截图是国内不知名的厂家选型表,厂家不同电机参数会不同。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H: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查样本就能找到对应的交流异步电机了?

本楼讨论中,我也是偏向于采用交流异步电机。理由,交流异步电机是大路货,技术成熟,皮实耐用,产品后期维修,更换选择非常方便。而且基本免维护。变频器也是通用的标准产品,遍地都是。可选择性非常多。而且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从驱动的角度讲,都是基本一致的特性。没啥区别,仅仅是供电形式和控制方式的区别。都是被广泛使用的产品。

而交流同步机,无刷直流机他们在应用上远不及交流异步电机,而且控制器的配置亦如此。在都能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当然是选择越普及的产品越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电机低速也能达到相同的扭矩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如果采用变频器的调速,矢量控制在10%-100%额定转速以内,都能做到和直流电机一样的恒转矩输出特性的。如果是采用有编码器的矢量控制,输出的恒转矩特性是2%-100%额定转速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