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4):
请教哪位大神,台中精机CNC车床的刀塔驱动器(三菱J3)三菱驱动器显示AL90,无法复位

网友A:
是不是更换电池后没有原点设定;

网友B(2021-03-20):
就是原点丢失了,需要回原点。
台湾六鑫股份有限公司的伺服刀架就使用三菱AC伺服驱动器,早期用的MR-J2,MR-J3驱动器,比较新的MR-J4系列驱动器。刀架都使用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
台中精机的没有接触过,哈廷(嘉兴)的也是三菱伺服刀架,MR-J4驱动器,机床设计有一套程序,按照机床厂的要求步骤可以排除AL90问题,步骤较多,就是十分麻烦。如果不晓得怎么操作了,那只能用三菱伺服调试软件才能排除问题了。

ELITE 65 ULTRA车削中心伺服刀架维修一例

网友C(2022-05-19):
之前修一个二手客户的没显示三菱伺服,修好他们机修安装时不小心把电池甩掉了,不确定说的是真是假。
装回去就报90,由于离得比较远,叫他们帮忙调下原点也不肯,说不会,也不会弄。
客户就过去,送华子几瓶红牛才搞定。

网友D(2022-08-09):
怎么搞定的

网友E:
各位大侠 我有台数控车 刀塔使用三菱MR-J3-100A-RJ070控制器,因电池没电导致原点丢失.
 没有相关手册,不会设置,有资源的留言!必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参考台湾六鑫伺服刀架说明书,你百度一下。曾经咨询过三菱的J4驱动器,说是短接一下CN1的41与46脚,没有试过,46脚是电源公共端,41是模式选择。

网友F(2023-07-17):
楼上的哥们,J4 CN1  41脚是外部输入编码器计数清除端子

网友G(2025-07-12):
三菱 MR J4 B CN1是光纤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