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4):
还是老问题,之前请教过关于烘干的问题,最后在坛友的提示下,成本太高了。现在还是得请教,目前我们有个料仓,是原矿进料的,计划想在料仓顶部装烘干的设备,希望能除一部分湿。头疼的是不能离原矿太近,因为铲车要上料,在顶上就碰不到。就是距离太远了有两米左右。请教一下有没远距离的加热产品,目前想到只有太阳灯,远红外电热管,可是这些产品只有近距离才有明显的效果。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更高效的产品。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觉得吧, 加热应该从下面加热.
吹热风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有热风机  效果不理想

网友B:
在原料进仓前烘干晾干晒干

网友C:
咱别的不说,蒸发一公斤的水所需的能量是能算出来的。就是不算损耗,按您描述的情况也是耗能巨大(冬天、开放环境、凉石头、很湿)。耗能大的项目基本就和精致扯不上边了。

网友D:
派人打入友商表情,看看友商怎么解决的,万一他们有成熟的案例。

网友E:
不妨考虑一下风吹,看看怎么样?。

网友F:
先上离心机,达不到再加抽湿,烘干等手段。

网友G:
想远距离,还要效果好,还要省钱。个人觉得离心机+太阳能是个不错的选择。离心机甩干,同时使用太阳能加热吹风,

网友H:
看你的描述用铲车上料,矿石量很大,即使是金精矿都只是用压滤机或皮带过滤机去除水分,没见过用烘干设备的,除非你们有其他工序的余热可以利用,否则用烘干的成本是没法接受的。
我感觉你们不如考虑在原矿仓之前建一块矿石堆放场地,晾晒和通风才是合适的方法,你那个帖子说的赶产量,其实并不矛盾,堆场容量大于料仓容量的倍数,决定了晾晒程度,只是一开始建储备的时候耽误几个班,并且建立大点的堆场,在采矿和破碎选矿之间建立了缓冲,对生产长期有利。
不能任何问题都交给机电部门解决,这是生产流程合理与否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  听你说一下  还真是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I:
两米的距离根本不算远,一个中压风机的压力足够,问题是你的热源供应和矿砂和热风的接触面积要足够才能有比较还的效果,为了提高热利用效率,保温和热风管道循环要做好,现在能源不便宜,渣油便宜,但是点火燃烧有黑烟,环保过来就是10万起步,烧柴便宜,但是也是有烟,你可以选的燃料有天然气,柴油,甲醇等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  听你说一下  还真是不是长久之计
机电部门只负责扔解决方案,至于成本,呵呵,那是领导考虑的问题,至少不是机电部门的领导是否能够拍板上马项目。

效果最好的除水干燥系统就是像干衣机一样密闭,开电热丝由下至上强力鼓风,最不好的就是像家用电吹风一样空旷的空间对着几米以外的矿石鼓风。上200KW以上三相电热丝加热系统,加陕鼓的超级鼓风机,管它成本多少,越贵效果越好的那种,直接当公司不缺钱使劲砸钱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