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4):
准备做一个炫风除尘系统,这个需要用到过滤布袋吗?

网友A:
既然是除尘系统,应该是要布袋的

网友B:
还有一种水沫除尘不需要布袋。

网友C:
旋风的不需要

网友D:
是旋风不是炫风
旋风指的是沉降部分,最终的排气还是需要过滤袋的,一般是用圆筒过滤袋的多。这样的系统在一些磨皮机的上面都是标配

网友E:
还咂摸炫风是啥样

看你在哪里用,环保局邻居找不找你

你不是可以建水池嘛,弄根管子通水里

网友F:
旋风不需要布袋。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排放要求,也可以用组合,旋风一级,布袋二级。

网友G:
布袋的种类,实在太多,选个正确的种类,事半功倍。相同的布袋,质量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经常去做袋子的工厂。

网友H:
先过滤,再旋风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