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5):
空气能在低温效果很差,有没有地热热水器(地下水20℃左右,利用该水做热源)?
在网购厂家均没有找到相应机器
用于家庭冬季制热——冬季空调制热太差,电热效率太低

网友A:
部分私自抽取地下水资源可是要罚款哦,实际上这个构思和前几年提到的地下水空调是一个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罚个毛!
我那里是山泉水,不利用也是流走了

网友B:
将换能器泡温泉里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换能器泡温泉里可否?
我们那里冬季水温只有22℃,基本不能算作温泉(有一个山泉水温度达到26℃,有4个山泉水在24℃左右,我家里这个基本上是22℃左右)!

网友C:
二十二度把空气能外交换器只接放水里,或做个热交换板,那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十二度把空气能外交换器只接放水里,或做个热交换板,那更好,
那个目前成品空气能是基于大气的,放置到水里肯定不行!而且机器的电气绝缘、防腐蚀等等均无法耐受!!
只能用那种水冷式蒸发器(其实是利用水的热量将冷媒蒸发给冷媒增加热能,实际不是冷却)做热量交换器,将冷媒的高压冷却器放置到热水箱加热热水,利用水的高比热容做到快速制热

网友B:
既然不是温泉,环境温度到多少?

可以试试石墨烯加热器,最近广告很多,就是没见体验店,说是15天无条件退货,没见一个经销商先用再付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是温泉,环境温度到多少?

可以试试石墨烯加热器,最近广告很多,就是没见体验店,说是15天无条件退货,没见一个经销商先用再付款的

不管什么电热丝石墨烯还有PTC加热器等等电阻型加热器,热效率最多就是1!!!
如果热效率要大于1的话只有热量转移——采用压缩机达成,例如氨水、溴化锂、R22等等压缩机与冷媒配合做热量搬运才可以

网友A:
石墨烯的那个就不用指望了,现在还不是很成熟的,倒是觉得楼主提到的那个利用水做媒体的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做的热泵热水器用到印染行业就在这样操作的,冷水送机台的冷却轮用,热水送到印染缸用

网友D:
拆套冰箱的压缩机?把内置盘管放水里,外置盘管放到空气能交换器那里?

网友E:
你还不如在家里搞几个电热扇

网友F:
很简单,将空气能室外机的风换热器改成水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简单个毛!
换热面积、毛细管径、容器承受压力这个不是随便滴!

网友F:
回复 楼主:
当然需要重新计算的,风换热器与水换热的的换热面积比为15:1,毛细管可以不动(但空气能中用的一般不是毛细管而是电子膨胀阀)至于耐压可以不用考虑,因为不是自己制作换热器。计算好换热面积后直接购买成品。

网友G(2021-01-20):
地源热泵空调系统!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6%BA%90%E7%83%AD%E6%B3%B5%E7%B3%BB%E7%BB%9F/10008783?fr=aladdin
以前在上海的时候用过,可以冷暖两用!很方便

楼主:
用地源热泵系统,可以有效调整室内温湿度!!
人体在合适的温湿度才是最舒适的。像那种夏天用的所谓水空调(不管是冷水风扇或者是抽地下冷水+风机盘管简易空调系统),那个湿度太高没法除湿的,当然冬季室内空气干燥加湿的确简单:一个几十上百的超声波加湿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