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运动控制选型问题

楼主(2020-12-05):
请问群里的各位大神,象上图中的2轴串联机械手,用三菱的PLC进行控制,需要用QD75还是QD77,或者更高配置的运动模块?现在使用了FX3U加20SSC-H,运行时,卡顿明显,速度很慢,一旦加快就会有很大的抖动。

网友A:
这个属于简单控制,QD75D2即可轻轻松松应对

网友B:
20SSC-H配置也不差了,你看看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抖动不一定是电控的问题吧,是不是机械刚性不够。另外QD75和QD77都是可以的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D(2021-01-04):
让伺服电机自动整定一下,调整一下伺服增益,在看看加减速时间设置要不要调整。

网友E(2021-02-24):
程序能分享一下吗,我有个设备想用类似结构的机械手,没接触过运动控制这一块,想学习一下。邮箱:373103793@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