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5):
哪位大神提供资料,谢谢

网友A:
控制方式,电子齿轮比,脉冲形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方式,电子齿轮比,脉冲形式~~
国产大部分还需要设电机参数。

楼主:
具体点,基本要设置参数

网友C:
不看说明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点,基本要设置参数

这个范围有点大,不同品牌的设置都不一样,你最好是提供一个型号和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好比开车要怎样开,有些高档车不启动连档把都不出来。

网友E:
看具体的用途。

网友F:
从三菱的普通脉冲控制的驱动器主要是:控制模式、脉冲形式、电子齿轮比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