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5):
就是一个简单的IF,也是按照他帮助写的,为啥错误呢?

网友A:
赋值和等于不一样

网友B:
左边有给你用的你不用.

网友C:
IF run.PV == 1 THEN
in.PV = 1 ;
ENDIF;

我没用过,但你的判断条件一般来说应该是俩==号,分号得是英文半角的,末尾endif这里有的也要求加分号

网友D:
没玩过这个,变量名称带小数点是否允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这个,变量名称带小数点是否允许?

结构变量的标准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