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5):
现在风机三台,用变频器带。风机22KW用变频器为18.5G/22P.30K风机用22G/30P变频器带。三台都开到四十多HZ,开到50就报过流了。
经查看,22KW加速最大电流42A左右。能平稳在38A左右运行。调试参数后可正常运行。本身18.5KW额定电流就有38A左右没什么毛病。
30KW风机就过流严重了。开到45HZ左右电流有60A,再加速到50有将近70A,变频自身已经限流,频率无法达到50.问题来了,30P变频其实是22G变频器,也就是22KW而已。22KW电流应该在45A左右吧,现在用作30KW风机电流达到了60A之多。那么这个30P是不是过流了?都说风机水泵是轻载,这一点也不轻啊。很多厂都说带风机水泵能带大一个规格的,真的能吗?这什么我的带不起来?这变频器用作风要水泵和普通机械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同一台变频器同时会标注通用型功率及轻载时功率,后面标的功率大一级是以牺牲过流能力为代价的,一般通用型的要求过流能力达到150% 60秒以上,而风机水泵类则是120% 60秒,所以用在风机水泵上会功率变大;
另外不是所有的风机水泵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负载特性,深井泵、 罗茨风机并不适用;也要用通用型的甚至再加大一级功率配置;

网友B:
30KW风机就过流严重了。开到45HZ左右电流有60A,再加速到50有将近70A,变频自身已经限流,频率无法达到50.

30KW电机额定电流应该是60的样子,你都将近70,电机过载了呀。

网友C:
题目很有趣。是一个实用中的话题。

第一,先说风机控制的变频器。以西门子G120变频器为例
由表中所见,每一款同功率型号的装置,都有两个技术参数组。即轻载和重载参数指标。这个,就是针对恒转矩负载,还是变转矩负载应用的。其中,30kW的风机泵类专用,输出额定电流就是60A.没有问题。但是需要强调,如果选择了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器的控制功能也必须要设置为变转矩负载特性。而不能选用恒转矩的应用。这是要注意的。对于西门子的G120变频器,就是参数P1300 = 2。P500 = 1的应用。

第二,再说电机。风机泵类应用的电机,选多大那是设计上的问题,这里不做讨论,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风机电机工作在0.9倍额定转速下,电机的工作电流就达到了额定值,那是这个风机的进出口截面有问题。风机,是按照流体力学来运行的。如果它的动力输出转速还没到额定值,电流就达到额定值了,那是进出风压差太大导致的。这个与风机的控制无关。

因此,我们调试风机,首先要把风机的转速达到额定值,并监测风机电流,如果没到额定转速,风机电流到了额定值,那就通过调节风机的进出口截面,使电机电流达到额定值的时候,转速也是额定值。这是机械上的调整,然后才是变频器对电机的风速调节。

以上讨论仅限于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的变频器控制。对于大功率的风机泵类控制,即便是变转矩负载特性,也应该用恒转矩控制模式来做。为什么?这里不做讨论了。记住结论即可。

网友C:
对于风机泵类的调速系统调试,一向都是两方面的,不仅仅是电控系统调试,机械结构的调整也同样重要。机电一体化在这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的淋漓尽致。

离心风机,轴流风机,看似普通的结构和最简单的控制,但里面所包含的专业性和原理也是很典型的呦。同样需要去动脑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在加速过程中嘛,假如能加速上去。应该电流会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带两种负载,有两种功率,有两个电流?22G电流为45A,到50即算过载。那作30P时是否电流60也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以理解为变频器还是那个就变频器,电流还是那个电流。假如电流60A过载能力为0那么可标注为30KW额定电流为60A。要想过载两倍,那就只能标注15KW,额定电流为30A?如果是这样子那标注额定电流为30A时电流达到50A(我们认为过载)运行其实也是没问题的。那负载特性区别最大在哪里?为什么要设计同一变频器轻载功率和重载功率?

网友A:
应当说是变频器还是那个变频器,模块还是那个模块,二个过载能力不同,当风机水泵使用时一般是1.2倍额定电流持续60秒就报警,而当小一级的通用型使用则是1.5倍额定电流持续60秒才报警;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这样。恒转矩型与变转矩型是两组电流数据。看那个变频器的参数表即可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22KW电流45A为例,过载1.5倍,即是67A.30P额定电流为60A过载1.2倍即是72A。那变频器作为,风机水泵用是不是可能运行在69A(大于恒转矩1.5倍小于变转矩1.2倍)长期不报警?

网友A:
呵呵;长时间用不要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D:
我是变频器厂家,大家都从电路调试角度去分析,其实,首先要考虑硬件,风机是那些做低端的,缩水的重灾区。

曾经有客户拿给我们看的22KW的风机变频器,低端用50A的模块(更有的用拆机模块),
真正懂货的客户都会指定22KW模块用100A

楼主:
回复 网友D:
检测电路报警呢?会在多少报警

网友D:
理论上,大部分风机是1.2倍额定电流,60秒报警,再停机,在1.5倍时,三秒,停机。
实际调试时,各家有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