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5):
闲鱼收了台  费劲在网上下了个软件(官网没有) 叫 S-TUNE  查了说明书   要把P009.0设为1才能连接软件   可是参数里P008.0之后就是P011.0了   没有P009.0?有人搞过吗    明天客服不上班  唉

网友A:
http://www.hcfa.cn/rj-dl
好用的啊,第一次用的时候也没难度啊。

网友B:
是不是这个软件不支持你的驱动器型号。官网上有好几种伺服调试软件。

网友C:
去官网上面找资料

网友D:
是不好用,前段时间我们改造设备,买了两套X3E配电机,装上就各种报错,编码器错误之类的,然后在厂家售后人员的指导下,重新设了好多参数才搞定。这些参数手册里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