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高效 ?????

楼主(2020-12-06):
这就是节能高效的取暖用的电锅炉 三个电热管为一组 25千瓦 共三组合计75千瓦 咋节能的没看出来

网友A:
从接线柱能看出什么节能高效,应该指的是锅炉的内部设计吧

网友B:
功率大小,与取暖面积有关,不能说功率大了就是不节能的。
节能与否,与保温做的好坏、热辐射点布置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有合理的温控方式有关。

网友C:
视角不同,比钱消耗,恐怕比不过
对象不同,与煤炭木柴比,最后还是比花钱
与原锅炉比?自家原本就不生产烧煤锅炉,与别家比
参考空调广告,每晚一度电,看看厂家测试你做不到
所以,要同等条件的比对,比如这个取暖锅炉,拿出改造前3-5年财务报表,今年在用户室温不降(最好感觉比去年暖和),今年花钱少于去年少去先前年平均,那才能说其节能高效

网友D:
只能说环保吧

网友E:
节不节能要拿出数据来分析,而不一组25KW,三组75KW,剩下就没了。是否节能要很多数据来分析,如二楼提出的。

网友F:
电锅炉,能节能到那里去啊,条件允许的话考虑用热泵吧(但目前的技术是难以解决低温运行)

网友G:
没有数据,怕是不好评判!

网友H:
热效率高
换热比大
这些都是需要确认的
功率大小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I:
我也是用这个,功率12kw,也挺节能的,不过我觉得材质不同,效果也不同吧

楼主:
这是电业及有关部门官方推销的 购买安装 采暖用电将免费进户单独计量按峰谷平收费  目前看没有一家使用  普遍表示即使都按平收费标准也都用不起  宣传资料上说是高效节能  特意看了一下  是咋高效节能的  不看不知道 原来电热管烧水还节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电业及有关部门官方推销的 购买安装 采暖用电将免费进户单独计量按峰谷平收费  目前看没有一家使用  普遍表示即使都按平收费标准也都用不起  宣传资料上说是高效节能  特意看了一下是咋高效节能的
交代清楚背景,这就是另一回事,与技术一点关系没有,讨论节能不如讨论谁话语权更重。

楼主:
昨天电话又询问了几家已经安电锅炉取暖的用户使用情况都没使用 太费